CQ40、CQ45换XP!

楼主(2011-01-20):
刚来一台CQ45系统坏;说是还想换XP!结果师傅说是想换XP还得要刷BIOS!是真的吗?                    为什么非要刷了BIOS能换XP呢?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想XP换WIN7那又要满足什么条件呢?

网友:
CQ40 换过直接换就行了 CQ45没试过

网友:
HP的 机器么,没见过,我还没见过要刷bios才能换的电脑,科技真的发展好快啊!不知不觉都落后不少了

网友:
刷BIOS主要是进BIOS里面那个硬盘模式改下,

网友:
加入ACHI驱动的XP 就可以用.不加会蓝屏.

网友:
不用刷。。用加了ACHI版的ghost包就行了。。最在新版的最有

网友:
不是装不装得上XP的问题,而是装了XP的话,不刷BIOS的话装不上声卡驱动的

网友:
改成XP后下一个IDT声卡补丁就可以装上声卡驱动了,不需要刷BIOS,当然刷了BIOS后装XP可以正常识别到声卡

网友(点评):
要下载个UAA总线的 安装完成之后 重启 就出现未安装的声卡了 而且 有写AMD 的 ATI的机器 还是搞win7好些 不然可能动不动蓝屏 呵呵

网友:
也遇到这个问题  等待全面回答 谢谢

网友:
我看就是HP 故意弄出来整人的。由其是CQ系列。声卡最难搞

网友:
有人说:“改下硬盘模式就OK了;那样行吗?”如果可以的话:该怎么改呢?

网友:
装一般的版本出现没声音或只有耳机有声音,装有一个中关村纯净版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里面没改硬盘模式的,刷BIOS是为了解决装XP时蓝屏和声音这个问题

网友:
CQ45,早期的DV2000都是需要刷BIOS才可以装XP的,改硬盘模式不行的

网友:
XP能装的呀,关键是声卡怎么装啊,哪位给个方案或软件啊

网友:
老大们啊!
恕小弟愚昧:那个刷BIOS该项怎样刷呀?帮帮忙啊!

网友:
请看一下,我刚刚发的贴子,里面已经包含了我们家所经营的所有HP笔记本的改XP的问题,我想你一看就会明白,若有问题请在里面留言

网友:
哈哈  谢过了   我先去也!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该机型装咯  xp后认不到声卡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24127-1-1.html    楼主这我以前遇到的

网友:
哈哈
  原来早就有答案了!我还这么唠叨向大家找答案 !
  真有点对不住 啊~!

网友:
很不好整呀

网友:
我有啊,在XP下刷很方便。。原机是F.31版本,换成F.11版本的。。刷过BIOS后,声卡驱动就很好装了。如果不刷BIOS,声卡驱动不好装,就是装上,声音有时会不正常。。。

网友(点评):
官方网上有的下载

网友:
如果有不会用,联系QQ:237363141

网友:
楼上精辟,精辟,多谢了

网友:
这个真的难搞,头次碰见时折腾我一天,最后还是不正常,换了WIN7

网友:
直接百度 找一个2.3F版本的B IOS  刷成功完成后就能避免声卡驱动丢失的问题.

网友(2011-03-11):
有没有哪位师傅刷写成功的CQ45-203TX的F11.C用编程器备份下来的,我在DOS下刷F11刷黑屏了,请给一个呀

网友:
有没有哪位师傅刷写成功的CQ45-203TX的F11.C用编程器备份下来的,我在DOS下刷F11刷黑屏了请给一个呀

网友:
哈 其实好些本子都是这样的 有的bios里面有硬盘选项可以更改 不能更改的我都是在pe下作的 加载驱动的时候取消不要加载 驱动可以找品牌的工程师要的  hp工程师发过来的驱动连接里边有安装方法的
  hp官网有论坛 基本上市面上有的机器论坛里都能找到驱动和安装方法的
cq40安装完驱动后重启没有声音 把系统里的uaa删掉 刷新后重新安装 然后装个idt补丁后在控制面板里边把idt前面的绿色选项取消就不会出现杂音了!  试试吧 装多了就不觉得费劲了~~~~忽忽~~~~~

网友:
CQ40的装过,装UAA,装驱动,现在有声音了,但关机重启没有,在装完打IDT声卡补丁,下次开机就正常了,CQ45还没用过。不清楚

网友:
下个新一点的GHOST好像可以直接装好,反正我用GHOST装好4416s驱动全部可以试用

网友:
4416s还好了,cq有的难弄

网友:
CQ40装XP免刷biso解决声音方法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36987-1-1.html
  可以不用刷的,楼主看这

网友:
怎么刷bios????

网友:
搜 DEEPIN 6.2 小盘版
包满意,进WIN 7 PE装

网友:
CQ40直接装,我的就是CQ40的机子,一般的情况下你多装几个XP的版本都装不上或是装上了有一二个驱动一直驱不上就可以刷一下BIOSE在装,一般都是这样,刷的时候你要装回WIN7刷,还要查电池电池要有50%电。BIOS文件一定要对,不然你会哭的

网友:
CQ40装XP要装IDT声卡补丁1.1

网友:
换xp的系统声卡驱动难找啊

网友:
看下这个,我所遇到过的

网友:
我装了一个CQ40的  还好的就是驱动全部打上   啥都不用搞

网友(2011-04-27):
非常感谢你提供的资料

网友:
搞了这么久不会打HP800的客服问一下吗?
我记得可以得到技术援助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 HP 800  让他把BIOS 发你邮箱里,,,

网友:
HP 的声卡却是难整,碰上好几次了,要装补丁的,hp太TMD整人了,售后服务虽好但速度也是太慢了

网友:
不要吧! CQ40 好像我有装过    网上下个HP的XP  用用

网友:
主要是驱动的问题,以前我装过,但失败了

网友:
CQ40,CQ45的机器一般老型号装XP容易出现声音不响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刷下BIOS

网友:
我用预装版的能认到声卡

网友:
我自己用的就是CQ40-608AU 不需要刷BIOS的 但是改XP有 一个问题    屏幕亮度不可调    在接适配器时最高 接电池最暗   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用的WIN7

大家有好的方法 请短消息告诉 我啊!!!!!!!!

网友:
要下载UAA  IDT  官网上有的

网友:
cq把bios 刷新了就好了    现在官网就有呢,直接在系统里面刷!很快很简单,切忌一点,不能断电!我已经刷过好多次了

网友(2011-06-17):
CQ45不刷BIOS装XP认不到声卡的。听说要下个什么补丁。。。不过装好XP刷BIOS个也方便

网友(2011-07-31):
可以多试几个版本的GHOSXP  有的GHOST XP 带AHCI驱动

网友:
看了这么多回复没几个对的~看来坛子里菜鸟一大片哇~我就说说吧。BIOS可刷可不刷,刷了呢容易装声卡驱动而已。
CQ4X的机器凡是IDT的声卡,很难驱动。最好用原始的安装盘慢装,装好了之后立马1安装芯片组驱动,2装UAA,3装HP提供的IDT驱动,然后立马重启,然后控制面板里把IDT的电源节能模式的勾去掉,就可以完美使用了。如果勾不去掉,开关机会啪啪的爆音的。使用GHO安装的话可以使用DEEP的9.2,就是最后一个官方版,这个GHO可以装上声卡驱动,而且可以开AHCI噢。装的时候注意驱动选择的时候把芯片组和声卡驱动去掉,装好后立马1安装芯片组驱动,2装UAA,3装HP提供的IDT驱动,然后立马重启,然后控制面板里把IDT的电源节能模式的勾去掉,就可以不怎么完美的使用啦。开关机的时候还是有啪啪的爆音的,但是正常使用没问题的,不会有爆音的。
现在大家明白了吧~

网友(2011-11-15):
我在官网下了个WIN7下的BIOS,刷了后重启声卡就有了.

网友:
只要系统选择对了什么也不用做,直接装就行了

网友(2012-09-23):
不知道东一句,西一句在讲什么

网友:
  不用刷, 要是真那样就复杂啦

网友(2015-08-15):
BIOS里面改一下模式就好了吧

网友:
刷BIOS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