惭愧的修好一片板

楼主(2011-01-20):
事件:
前几天的一个晚上,一客户拿来一台方正主机说是开不了机,让检查。当时我没空,让老婆给看了看,结果发现是无复位不跑码,换了个电源后可以正常跑码,但就是不过内存。报价,修板50,换电源70。客户同意修板先,电源可能自己家里还有就不换了。
忙晚手里的事,拆下板来,看了看,478的SIS板,无集显,ECS代工的。没什么外观问题,上电,还是不过内存,报警。。。。。。断电,重新擦了擦内存(当然老婆之前也帮他擦过的了),然后再清了下COMS,开机,噫,过了。亮机,当时还在跟老婆开玩笑,说以后的机都让你来检查好了。算是误断吧。不管它,装好机,进系统,好像无问题了。由于电源有问题,直接就摆那里,不管它了。

第二天,我不在店里,客户取机拿走了,老婆说没有换电源,但用回他那个电源又好了。有点不可思议。

过了两天,又是晚上拿过来的,说是装不了系统。让我帮装系统,NND,装个系统还不简单啊?GHOST完,安装时就出错,蓝屏了,试过全新安装,都是这样。这时想到可能是硬件的问题,换了内存,硬盘,U,都还这样。想到之前的内存不过,测了下内存电压,2.6V正常,负载电压1.3V也正常。不管它,换个供电场管,找了个09N03的换上。再装,哈哈,一路就OK了。

就在拿回去用了几天之后,就是今天,又回来了,说是开不了机了。

*脏话*,什么鸟板!

上电,无显。上诊错卡,显示无复位:

上假负载,首先就量了下CPU供电,0V。哦,原来是没有CPU供电引起无复位。测上管G极无控制电压,D极有13V左右电压,下管G极有10V左右电压。这片板用的是HIP6302+HIP6602的IC控制MOS管给CPU供电的。查了下PDF:

8脚这个EN有点特别,可能跟实际主板上的图纸不一样。实测有1.2V。

供电脚也正常,看来主IC已经完全正常工作了,输出PWM1,PWM2上面都有电压了。问题不是在从IC就是MOS管的问题了。在这里又走了点弯路,要BS一下这个万用表。在线测二极体值,显示两个上管都是有短路,以为问题是MOS管了,结果拆下来,再测,根本就没问题!上电,再测G极,还是无电压。现在问题应该肯定就是HIP6602这个从IC了吧。还好旧板上有,直接拆来装上。嘿嘿,有复位了。测了下VCORE,1.45V。
上U,跑C1了。上内存,一路跑下去。。。。

试机半小时左右,正常。
客户已经把机子取走了,这次没收钱,前面已经收了50+30。
一来的时候就在那里抱怨,说这台机修回去还没怎么用又坏了。还问我会不会像以前那样死机。
我说已经修好了,不收他钱,高兴惨了,直说谢谢。。。。。。
唉,自认倒霉吧。修好的机还出这样的问题。

回头想了下,这台机应该是有两个问题:
1.内存供电MOS管不良,导致系统蓝屏,死机(这个问题是今天才听他说的)。
2.HIP6602这个东东已经到很快就坏了地步了,不知怎么回事,用我的电源又让它起死回生了几天。到今天就直接罢工了。

本来以为是非常轻松的赚个“误判”,结果到头来搞了一大堆事。

天气又冷了,大家注意保暖。
快过年了,一年又这样就过了,什么钱也没赚到啊,惭愧。。。。。。

网友(点评):
你还没排除IC虚焊呢?这个有可能吧?所以你换个电源动一动,刚好接触好又OK了

网友(点评):
内存供电不良 导致内存工作不稳定 内存工作不稳定 就直接体现出来 蓝屏死机

网友(点评):
看了一半就不看了,难以看下去。发表一篇文章带如此多的脏字在里面,别污染了我们的心灵

网友:
,我经常误判。电源线不行了,结果判成电源不行了。声明|:我不是奸商,呵呵,确实是无意中误判的

网友:
HIP6602 我估计. 不是它问题..有可能是..周边或者引脚流电.问题.

网友:
技术这么强,怎么会没有钱赚呢,

网友:
挺纠结的  我遇到过 还好楼主技术过硬

网友A:
在线测mos管都能准??????

网友:
楼主的分析能力不错,要是我们装系统蓝屏的话,查了板以外的硬件都没有问题的话,是想不到怎么修板的,直接让客户买一块新板了

网友:
恩``  的确如果只是蓝屏的话 是不会去修主板的 ·· 一般会测硬盘 内存 · 如果没问题  就直接 换系统·····!只有不跑码时才会去修硬盘··这种情况也时没办法·· 换作我一开始也不会去查板子的··· 哎~搞维修 什么郁闷的事都能遇到·· 多了 也就习惯了··LZ的功底还时蛮强悍的··

网友:
LZ辛苦了,分析的不错,有技术总是好的,虽然现在市场已经被搞得很乱了可能发不了大财,可是以LZ的技术应该不会饿着的。呵呵,大家一起努力吧。

网友B:
478的板子维修50元买个二手也就这个价格吧在我们这里可没有修的不值吧

网友:
不愧为正式维客啊

网友:
豆是!!!强悍!像装不了系统!换了各个配件,还不行的话就让客户换板了!

网友:
分析的不錯,有技術總是好的,雖然現在市場已經被搞得很亂了可能發不了大財

网友:
不错,维修还是细心点,即使修好了,也要运行一段时间再让客户拿走!楼主老婆还是个贤内助

网友(点评):
呵呵,过奖了。 老婆一天没事只能帮忙守守店的。在基地学习的时候就全靠她一个人看店了。

网友:
实地出来的学员,确实不一样,赞一个先!

网友:
楼主英语都能看懂啊,我就看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C:

老师,我正在修一个主板,和您修的差不多,主电源管理芯片是6301,芯片的11脚和20脚有5伏的电压,14脚和15脚是PWM2和PWM1,有2.44伏的电压,19脚是PGOOD ,0.02伏的电压,八脚是FS/DIS,只有0.06伏的电压,CPU没有VCORE的供电,供电场管的G极没有电压,清华同方的845的主板,好像是华硕的板子,没有了思路,其他的电路,和你发的图纸差不多,望老师指点一下,主副电源管理都换了 刚在论坛里面看到一个帖子,说北桥坏了,烧电源管理,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回事

网友(点评):
如果8脚没电压,应该是电源IC没有开启吧。仔细查查8脚的高电平是从何而来。

网友(点评):
可能是座子虚焊了

网友:
误判也是一种收获啊!1!!

网友:
回复 网友C:

幸好你的技术好,要不你赔上几天时间没钱赚。

网友:
虽然说走了弯路,不过多收到了钱~~~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顶一个

网友:
强 咱一般到你第二次都让客户换板子了 没你那技术呀 只会换换电容了
还有误判撒的都有过吧 我第一次是CPU坏了 我以为主板问题 还好是品牌机 没过保 找客服换了个 找客户就收了个主板维修的钱(ZENFU机关 不赚白不赚 私人还真不这样)
~~~~~~~~~~~~~~~~~~~~~amd的见过几次 inter的那是第一次碰到

网友:
lzb197966
的帖子
只会一点点啊,读书时一般只考20几分的,还都不是自己考的,随机选的20几分。
汗。。。。。。

网友:
瑞昱
的帖子
咱俩上学习时考英语好像一样啊,我都是瞎选的

网友:
瑞昱
的帖子
老师,实际电路和你的图纸是一样的,八脚通过一个电阻接地了,论坛上有同样的故障,我看了,就是输出2.44伏,和正常的3.59伏有差距的,这个电路,没有了思路了,老师,你再看看

网友:
付吕剑武
的帖子
呵呵,别叫我老师了
8脚只有一个电阻接地?这个只是IC厂家的PDF来的啊,实际主板设计时应该会有变动。
再跑跑线路看下,会不会同VTT1.2V有关?

网友:
lzb197966
的帖子
后悔了吧,哈哈
那时我们英语老师是班主任,对她的恨啊,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有如黄河。。。。。。。。。。
现在知道我错了。

网友:
瑞昱
的帖子
对,我拆了电源管理,看到线路了,跑线路,到CPU座子附近了,到个三级管的D极,三级管是1A32,我正在查,一会给你汇报结果,老师,这个三极管的S极接地,这是什么管子,G极只有0.75伏的电压

网友:
瑞昱
的帖子
诚心的叫你个老师,拆掉小三极管,复位跑数了。小三级管不坏,是基极有电压,拉低了集电极,拉低了电源管理的EN脚,具体的原因我还不知道,老师来看看,老师,是一个41e3c的小五爪控制的三级管,下面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付吕剑武
的帖子
这是我第一次,跑线路修好的主板,基地的老师们该给分析一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
付吕剑武
的帖子
G极电压0.75V三极管刚好导通了,所以拉低C极电压。所以EN为低电平。那个5脚小IC可能是个比较器之类的吧 。
看看是不是有温控之类的电路接在那个小IC上面。

网友C:
回复 网友D:

G极电压0.75V三极管刚好导通了,所以拉低C极电压。所以EN为低电平。那个5脚小IC可能是个比较器之类的吧 。
看看是不是有温控之类的电路接在那个小IC上面。

网友:
我經常誤判。電源線不行了,結果判成電源不行了。
聲明|:我不是奸商,呵呵,確實是無意中誤判的
我是一定會誤判可能大家都有過(因為我們急著修好)

网友:
有误判很正常。天气冷了很多天了,今年冷的日子比较多。

网友:
qfkeji
的帖子
你这个...几率很低哦

网友:
装系统蓝屏能修到主板确实厉害,学习了

网友E:
我也有一块SIS 478的主板,不过内存,跑C1、C6,长响报警,但好像没有你说的那个芯片,不过内存旁边有两个时钟芯片(一个没晶振,一个带有14.318MHZ的晶振(系统时钟))上电摸没晶振那个 手感微微发烫,不知是否它的问题,
neco
可以测量下内存工作时钟电压值再换时钟芯片。
详情

网友:
看楼主刚才怪万用表不准,那你有没想到场效应管测量之前的放电工作?即使在板上测量,也是需要放电测量的。

网友:
分析的不錯借鉴了

网友:
技术 好 。要使我 估计 就退钱 了

网友:
还是真接换板好啊,又赚钱,口碑好。换下来的修好了,还可以卖。

网友:
做的多了 就好了……

网友:
新的一年新祝大家发财

网友:
向你致敬,有图有字一看就懂,比教材还好,帖子就要这样发的。

网友:
我把家里的主板刷坏了。。。在找bios呢~~

网友:
一般们出现过误判的问题你会记住一辈子的,这也是学习的好机会

网友:
楼主 这个板子 估计还得返修  不信 你看着吧
  CPU座  最容易 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F:

478的座子虚焊的不多吧?

不要再回来伤害我了!!!

这块板已经够烦了

网友:
从自身来说,算不上误判!对于存在多种疾病的板子来说(当然是处于临界边缘的故障),一次可能搞不好;记得自己曾对一块板做了维修时,第二天在家修到下午4点才发现他的视问题导致主板在系统中蓝屏

网友:
还好最后都搞定了。要不可赔了。

网友:
羡慕啊,夫妻店铺,

问下,LZ的诊断卡为什么有2个数值?

网友(点评):
后面那两个好像没什么用,一般我只看前面那两个。

网友:
ic
是什么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明年继续!!!!!

网友:
好好的努力加油  细心

网友:
sis的板,还是换块英特而845pe的板好,保险又耒钱

网友:
你老婆厉害哦,都能帮你检测机器了!

网友:
技术好不好是要靠自己的,不见得基地出来的技术就一定好了,95%是要靠自己的,哪里学都一样,都学不到东西,只有在实际维修中总结经验,细心观察,这才是真理,不要相信可以速成,我可以告诉你不可能

网友(点评):
这位老兄说得非常中肯,我也认同。 学习这件事, 可以说99%都是靠自己的。 在基地学习的时候,我看到上课的时候有的人在玩游戏,更不要说下课回去的时候在干什么了。 总之事在人为吧。

网友:
凡事还是要找到前因后果,不然会走不少弯路的。

网友:
50+30在我这边已经可以买一块上好的板了,市场鱼龙混杂,不好混呀

网友:
楼主技术很强啊

网友:
现在的二手件或新件太便宜了,一般太贵的话客户都不会修的,所以搞维修的就赚不了几个钱,也就所以这么多JS情愿不修去换板了,因为换板的利润大得多,换了板后如果客户不拿走块旧板的话又赚了一笔

网友G:
像这种情况 误判很正常    楼上那位  其实场管在线测也能测出好坏  看他有输入没输出就能证明是不是它坏了     呵呵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顶一个。

网友:
各位,不要水,等到饼哥来了,你们就麻烦大了。

网友:
好帖,向楼主学了不少东西,什么时候能和楼主一样看懂英文说明就好了,看来*脏话*还很长啊

网友:
给大家一个经验也好

网友(2015-07-16):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G极电压0.75V三极管刚好导通了,所以拉低C极电压。所以EN为低电平。那个5脚小IC可能 ...

比较器一般是8脚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一块SIS 478的主板,不过内存,跑C1、C6,长响报警,但好像没有你说的那个芯片,不过内存旁边有两个 ...

可以测量下内存工作时钟电压值再换时钟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线测mos管都能准??????

最好不要在线测量,好的方法是拆下MOS管放电测量二极管体值,这里在线测量两个上管都是有短路应该是受到HIP6602这个从IC 上管驱动输出引脚对地二极管体阻值短路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G:
像这种情况 误判很正常    楼上那位  其实场管在线测也能测出好坏  看他有输入没输出就能证明是不是它坏了  ...

MOS管在线测量一般是通过本身GDS工作电压值来判断故障,MOS管G级对地二极管值直接短路一般很少碰见。

网友:
SIS 478的 好古老哦

网友:
楼主老婆也会修,不错呀,维修行业巾帼英雄不多见呀。

网友:
要深入分析就要有资料而且要看的懂 英语水平要搞好啊

neco -3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有的芯片其实就快不行了 而还可以用  但是修是修好了 过几天这芯片突然说坏就坏了就导致了楼主这样的难题啊  尴尬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