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只能支持一种型号的??

楼主(2011-01-20):
昨天客户拿来一台电脑要加显卡,加上之后驱动装完重启电脑,之后就进不去系统了··只能进到欢迎使用那个界面,进到安全模式都可以,然后又换了几换还是一样,最后只有我电脑上的9600装上去可以用··纠结···
进不去系统

网友:
估计是显卡驱动和主板兼容问题,遇到过几次

网友:
主板会不会不支持哟, 驱动也是问题,

网友:
主板的桥有可能

网友:
看下什么显卡··重新下个显卡驱动可能会好···有碰到几次主板默认了驱动···上什么显卡进系统都黑屏··驱动重新下个安装下就好了··

网友:
重新
值珠 总线问题吧

网友(2011-02-19):
换cpu试一试 我遇到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