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更换新的驱动板,无电源板测试放弃。我还想问下这个驱动板我能用普通驱动板代换吗

楼主(2011-01-20):
是个联想17方屏显示器、拆的时候推盖打开那种。
显示器原先在我画圈圈的那个R44电阻上接的高压板信号线。拿来修的时候是灯管坏了一根,屏很暗。我换上了,试机插到19v的适配器上去了。(应该插12V)。然后就跟屏坏了一样。屏里像画墨水画一样,一会黑一会白。(傻眼)。拿到师傅那检查屏没坏
(万喜)更换一个新的驱动板问题解决。可是驱动板是我花钱买的。想问这个驱动板是哪坏了。(能使驱动板不受开关控制了,就跟画墨水画一样,扩散。再扩散。。。心里毛啊!!!)求招!!!

网友(点评):
先检查12V所经的元件和芯片再说

网友:
过压烧掉的话基本上烧的东西都会挺多的.稳压IC,主控IC基本上都报废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烧好像,什么异常都没有,(没火花,没糊味,就是显示不正常了)林下班的时候,师傅告诉我可能是那个R44电阻开焊了。还没来的急焊。(反正我感觉有9成的把握,大东西没坏)

网友:
過壓燒掉的話基本上燒的東西都會挺多的

网友:
这种现象有可能是视频处理芯片坏了啊。

网友:
查一下屏供电电路

网友:
我觉得也应该是视频处理器的问题。。你先量下驱动板上的5v。。3。3 v都正常不。。。

网友:
重点查12伏转5伏IC....其他坏的可能性比较少

网友:
有些原件坏了也看不出来,尤其是ic,查12经过的地方吧

网友:
这个显示器好象有一块12V转5V的IC小板,上面IC是否坏了?

网友:
示器好像有一塊12V轉5V的IC小板,上面IC是否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