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高压部分如何去掉一个高压块的话,这个板还能否用?

楼主(2011-01-20):
液晶显示器里面的电源一体板,有的时候,只坏了一个高压块。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高压块去掉,只用一路高压块,接2个灯管,这样能否可以使用?我没有试过。有谁试过的?

网友(点评):
那要看拖不拖不起了,拖不起保护,拖得起也可能会暗点

网友:
可以用,但要改一下电路,,

网友:
可以改快高压板上去啊     你那样也可以   只是那样做的话    屏好暗的咯

网友:
如果直接只把高压块去掉后,是不是可以?

网友:
直接去掉不可以的。它有电流检测。直接去掉它亮一下就黑屏了。可以加个负载欺骗它。

网友:
只用一个灯管,另一路用一个负载!

网友:
这样的话屏也会很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用!但屏会暗点,前机天就修过一台,明基的显示器。

网友:
实在不行换个通用,要不亮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