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触发掉电

楼主(2011-01-20):
         该机之前是待机0.09 后来换了H8之后就变成0.05 触发电流到0.4几就掉电,在瞬间测量电压都有,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啦,H8之前被人拖得引脚乱七八糟的,好不容易给搞好现在又掉电,有人说是H8资料不对引起的,不知道是不是,我换的是T60剪板上的H8。查了半天也没发现什么问题,求遇到的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在线等啊,哪位高手遇到过啊,

网友:
H8键盘芯片。你是不是换错拉。?汗。0.09不动了?还是二修?我怀疑是不是缺件啊。汗,!

网友:
之前是0.09 H8坏了,换了就变成0.05  触发到0.4几就掉啊

网友:
基地里面难道没人知道,高手在哪里

网友:
是不是 哪儿 没有焊好

网友:
哈哈你把CPU 拿啦,看看会不会掉电,如果不掉电,就好量电压了 ,这样的问题最怕掉件,缺电压也会,好久没修T60啦,拿了估计也会掉,你先试试看吧,  这段时间都是修SONY苹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