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网图标为什么硬盘格式化了也去不掉

楼主(2011-01-20):
淘宝网图标怎么删也去不掉,重做系统了他居然还在,硬盘格式化了他还是有,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中病毒了,重建分区表即可解决

网友:
引导区病毒,最简单的方法是在DOS下打入:fdisk/mbr命令后重做系统。或用其他分区软件重建主引导记录。一般用“360系统急救箱”也可以杀掉。

网友:
试试金山鬼影专杀

网友:
中了鬼影病毒,这种病毒最好用安装版系统删除所有分区后重新分区再做系统

网友:
fdisk/mbr
  最有效的是MHDD   erase 一下(在没有重要数据的情况下哈)

网友:
重格不能解决的  用fdisk/mbr就可以了
还没遇到 fdisk/mbr 后不能解决的
除非连 BIOS 也中毒了

网友:
用金山急救箱就可以了

网友:
重建MBR用DISKGEN也可以

网友:
  你那是中毒了, 钓鱼网站。    用360急救箱就可以杀掉了。     估计就是360出道病毒,360杀

网友:
中病毒了,大哥。这都不懂,从建MBR,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