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七彩虹 逸彩8500GT-GD2 CF黄金版 256M V28 显卡BIOS

楼主(2011-01-20):
现在的情况是显卡花屏,不知道是不是BIOS引起的,一开始拿过来就这样,我把芯片取下来重新植过珠,进BIOS或PE还是花,后来重刷过一遍BIOS,由于没有找到一样的BIOS,在基地找的《七彩虹M N 逸彩8500GT-GD2 冰封骑士-0DB 256M H25 》程序,刷上去以后也能用,而且进PE花的不是特别明显了,不过还是有些花,我想应该是BIOS问题吧,不知道有没有同行修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显存的问题啊~ 显卡BIOS可以到七彩虹官网下,如果官网没有,就到七彩虹论坛里要

网友:
就是显存的问题,我手上刚修好一个,显卡板子是红色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存坏了还是虚焊了?BIOS官网里没有,论坛里到是没有要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换还是重植显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换的显存

网友:
用MATS 跑一下,看是哪个

网友:
花屏的卡,你不用软件测就焊GPU?强

网友:
两天前我还搞了一片铭瑄9600GT黄金版,也是花屏,上排后面的一个显存颗粒掉了一颗芝麻电阻,看连接线比数据线粗一点,估计是供电,找其他相同部位的测量,阻值500,找了颗换上这片显卡就OK了。显卡因为经常拆装,容易掉后面的芝麻元件,还是先目检一遍

网友:
重点检查下显存的数据线吧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