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普康TOPCON etop3-170无电源维修

楼主(2011-01-20):
下午收到一台拓普康TOPCON etop3-170,症状是指示灯不亮,无电源,拆机检查发现400V 100UF电容坏,换450V 100UF电容,再检查整流桥、K2645和周边元件,无发现坏件。通电试机,指示灯不亮。请教高手,还得检查那些地方?

网友:
400V电容坏,通常换整流桥和保险坏,楼主应该看看整流后的300V是不是有,没有的话,查查交流部分的滤波电感是否开路。

网友:
电源IC 坏了,400v电容坏的话,高电压会搞坏电源IC ,你换个试试。

网友:
保险管正常,整流后有300V的电压,滤波电感完好,焊点已加焊。

网友:
明天再看看,IC没不记得是什么型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