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进水不触发一例(简单修复)

楼主(2011-01-20):
同行拿来一台七喜(具体型号没看)板是V星的MS-1433a 插上电源待机0.025 按开关没反应 板子在别处修过ec 被焊过 没有搞的很烂。开始修了 量ec的46脚KB_PWRBT# 跳变 没多想直接干掉南桥(sis968)找了一个准备装上的时候量了一下ec46脚到 南桥E6的点 发现怎么量也不同 以为自己数错了 用刷子刷也刷不出来难道是断线了 仔细看EC46脚 外面接R96上拉以外看不出有其他的线 应该是从EC里面走了吧 于是摘掉EC  果然断线了 补好线 装上EC 南桥 电流可以上到0.2几 在戳戳 发现没有cpu电压  最后发现是PR9牺牲了 装一个好的上去 外接显示内接无图像 换屏ok (最近老是遇到这样的机器 在别处修过 等你修好板子了发现不是cpu坏的 就是屏 硬盘 内存坏的)

网友:
屏可能被换过不,你怎么跟客户说呢?

网友:
楼主转型很成功 鼓励一下

网友:
感谢分享好的经验,厨子的回家了啊,生意不错哦~

网友:
损坏的电阻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其他地方修不好,又不甘心,换点配件呗

网友:
有些话该说,有些话不该说  搞维修这行,说错话比做错事后果更严重  不过楼主还是应该跟客户说明一下,一般情况下,屏是不可能坏的  点到为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跟客户直说被换过,客户就去找上家扯皮  上家如果反咬你一口   你说得清吗?  你还能轻轻松松就做下这一单吗 你修好你的机 收到你的该收的钱就行了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 有时候还给户 有时候忽悠卖给我 这个机器是同行的 不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必要说吧,说了以后客户谁都不信,最终是客户对我们整个维修市场的不信认,我碰到很多对电脑一窍不通的人拿个老式的笔记本来修,要现修,说是放在你在你给我的东西换了怎么办。我只能无语。。。。。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鸟,你这招学习了,谢谢指教。

网友:
有些话能说,有些话不能说。

网友:
感谢分享好的经验

网友:
回复 今冬明春  PWRBT  和 pwrbtn 一样的,吗

网友:
每个厂家标注不一样 不能死脑筋呀

网友:
呵呵,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

网友:
楼主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我现在还在想,那个屏怎么解决?人家有可能会说是你把客户的原装屏给换了。。。

网友:
坏那么多客户修吗

网友:
你接了多少钱啊这机子``

网友:
感谢分享好的经验!!!

网友:
换,换桥拿了客户多少钱?我最近也发现二修的坏的东西多。有些地方喜欢弄点手脚 。

网友:
回复 网友C:

换桥300起步

网友:
二修机要多注意哟,,,有时别人把CPU,内存换了,,到时候你和客户说都说不清了,,人家以为是你给搞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