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210

楼主(2011-01-20):
今接一本本,DELL 1210,开机黑屏,不显,接外接显示器,显示,但花屏,用工爵旋转风枪从下面加热,上面的显卡芯片用一个小易拉罐盖上保温,旁边再搞个小太阳取暖器,照着,风枪温度开到430度,芯片旁边的小电容开始松动,再加热一会,芯片四角都动了,停止加加热,冷却一会,开机点亮,进系统正常,显卡芯片是G74无铅系列,我们这边现在很冷,气温零下5度,室内在5度,

网友:
这也行,楼主厉害 哦

网友:
土炮 成功率不高!永远相信专业BGA

网友:
加不到位还是要返的吧~!

网友:
你用风枪加悍有可能做不好的有时最后有BGA做,

网友:
这个时间不长 ,板子容易变形,这样的维修怕怕

网友:
楼主有点牛哈这样也可以

网友:
必须得换掉。用不了几天的。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前辈的点评,我来想想办法,给他加强散热,能撑个三个月就行了,不行到时候再换,

网友:
这样的加焊,太强悍,后果也很可怕。

网友:
LZ你那边有保吗 如果做的不好有可能包不住啊  还要返的啊 还是BGA稳定 可靠

网友:
什么样的维修手法都有

网友:
土炮阿,我以为什么高见了,前几天见一巴基斯坦修过的1420 630的显卡表面都烧焦了,到我这竟然还是花屏的,够力

网友:
见识了 服了

网友:
土炮只是暂时的  一定是要返修的 建议还是要更换升级版的芯片啊

网友:
不错噢,这样都行,还没见呢?

网友:
用不久就回来的

网友:
我以前也是这样维修的,后来返修的很多,最后没办法了,买了一个专业 BGA ,效果 不错。做什么还是专业 的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