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75针脚的假负载!

楼主(2011-01-20):
以前曾经看过一个教程,好像说使用775的假负载时版本不对,就会烧毁北桥的,请问大家是怎么一回事?
教程

网友:
我的还没烧坏 用了好久了

网友:
假负载只是从U座上引出的测试点,除了VID几个脚连在一起到地外好像没有其它相连的了.带灯测试座上的3.3V电压也是串了两个很大的电阻再引到北桥,没见过烧北桥的。

网友:
那是因为VRM版本不同,所以电压不同,高版本如VRM10.0有些就会以为电压过高,击穿北桥。一般吧假负载vid连线切断,只用1-2根就可以了。

网友:
能上就上假负载,听说高手不用假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