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Z61T 开机掉电 外接正常

楼主(2011-01-20):
拿过来是开机就保护,电流好像跑到可以显示了,我就把主板,屏这些拆出来,外接显示器可以正常显示。接内接的时候到显示的时候就保护了,没有待机电流。也不能开机了。换过屏。主板上的3.3V保险没坏,求思路了。客户说原来有时可以开起来。好久没用的了。

网友:
屏线接口那边一个八角场管换了,拆了就好了。自己查查吧,嘿嘿,如果我猜对了,说声,错了不要拍砖啊。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点评):
z61t是什么显卡啊

网友:
不接屏单用屏线插在主板上正常不?

网友:
先排除屏线和屏的原因引起的保护,再查主板!

网友:
屏线跟屏没有问题,把上半部分都换了还是老故障,应该是主板的故障。

网友:
请问Z61T开机保护的。你能告诉我是图纸上的哪个场管吗?在板上有屏线附近只看到一个U3的八脚的小IC。
背面的Q12本身就没装,怎么查了呢?

屏跟屏线确定应该没问题的,因为换了上半部分还是老故障。

网友:
重点查下屏上供电的问题

网友:
屏上供电3。3V正常

网友:
屏供电 3.3V 电路 保护了吧!

网友:
主板在插上屏线后电压脚有短路吗,对比量下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电压正常,放烤箱二个小时拿出来可以开一次,第二次开还是保护,然后对着安全芯片及屏线接口的芯片吹一下现在每次都可以开。不知道故障解决了没有。

网友:
唉,希望明天测试一下不出问题就OK了,呵呵。

网友:
过完年机器还是返回来了,还是老故障,望高手指点下,好像是保护隔离的故障,不知道从哪查起。

网友(2011-02-26):
放烤箱又烤了两天,到现在客户还没说有问题,真搞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