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8100 开机无显示 显示外接一切正常

楼主(2011-01-20):
明基 8100  开机无显示 显示外接一切正常 无背光 也看不到显示屏的暗亮  灯管没工作 好像屏也没工作  一般怎么检查 忘大家指点呀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就是显卡。。。。。。。。。。。。。

网友:
就是显卡,压下就可以了

网友:
从屏的侧面看,有东东就是灯管高压什么的,看不到就是显卡了

网友:
量一下高压板上面的电压主供电。开启。和调整有没有啊

网友:
今天修好了  哈哈  之前没拆机 高压也没 屏也没暗亮 貌似显卡 其实是主板屏线座虚焊

网友:
那是个小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