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什么原因会导致这个线圈发热都烧黑了

楼主(2011-01-20):
大家看看什么原因会导致这个线圈发热都烧黑了,线圈对应5V和12V输出

网友:
功率与实际负荷不相同......

网友:
线圈对应5V和12V输出 那就是5V和12V输出
有大电流短路!

网友:
这种电源..好像是黄河.. 用好些的牌子..

网友:
长期超负荷工作,电容爆浆也都会引起同样的故障,前面300的电容也应该爆浆了……

网友:
你查一下与线圈相连的输出管子是否正常,看样子是过流啊!

网友:
长期超负荷运行或者是产品设计问题,品质问题。见到最多的就是劣质电源上用的劣质电感。

网友:
线圈过载或有短路

网友:
这种电源一般还可以用!!!只要没烧短路!

网友:
我有个金河田的电源也是如此,接了1台DVD光驱和1台刻录机,用了2个星期那个破电源就挂了。后来换个额定300的就没事了。

网友:
电源功率小了,负载电流大了!

网友:
自己动手绕一个,还能用的,我常这么干

网友:
旧电源上拆一个换上。

网友:
只能说劣质品!

网友:
风扇正常吗,我碰到过散热风扇转速慢也造成这个烧黑。

网友:
我弄过一个是风扇坏了不能散热导致的

网友:
超载过热了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给他涂了墨水吧

网友:
可能是负载短路电流过大造成的

网友:
可能是超负荷或者风扇坏了散热不良引起的,自己用的电源也要买好点的。

网友:
这个电源 的元件 好像 少了 很多

网友:
不是过载 是磁芯问题  线圈发热烧了的  在旧电源上坼一个换上就OK。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67257-1-1.html

网友:
这个线圈叫共模抑制线圈,烧坏的原因有2点。1是上面各位说的超载导致线圈发热2是铁氧体磁芯变质导致发热。12楼韦永忠提到的手工绕制是吹牛。绕制不难,我也绕过,我以前在电机厂工作,什么样的漆包线都有,绕制完成还是剧烈发热,用不住,原因是铁氧体磁芯在高温作用下已经变质。

网友:
感觉真有可能是磁芯的问题,300V滤波电解和输出的5V、12V电解都没有鼓包变质现象,但就是线圈自身整个发热烧黑!改天换一个试试再回复,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我碰到大部分烧黑都是磁芯问题,过载引起的烧黑很少见

网友:
可能散热不良。

网友:
我是菜鸟,我也认为是超载造成的,看一下后面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我觉得此类现象只有电流过大才会产生,大家都知道漆包线根据不同横截面别,都分别有规定的安全载流量,当严重超出安全电流时漆包线就会发热,就会如上图那样,在严重时匝间短路

网友:
大电流,应该是负载过重了

网友:
一句话。垃圾电源。

网友:
线圈过载,大电流短路

网友:
我找到一个金河田的310 P4也是这样线圈烧黑了,但换上一个好线圈后,发现绿线和紫线电压正常,但短接绿黑线不启动。一通电有细微高频的丝丝声,修了2天,换过很多元件,没有找到问题,只能放弃了。这个电源的风扇已经卡死,加上机油后也没有用,报废了。猜想线圈烧黑的原因应该是风扇不转动,电源问温度过高导致线圈烧毁。

网友:
见过一个也是烧黑的,轻轻碰一下就断掉了,电源风扇也是不转的

网友:
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电源本身的问题,用的是铝线,修过电磁炉的话这个就不奇怪了

网友:
小马拉大车造成的后果。。。

网友:
回复 网友B:

年前遇到个品牌机上的电源散热风扇坏了这个线圈也烧成这样了。边上三个输出滤波电容也怀孕了。但电源还可以短时间正常使用。后来拆了个废电源上的线圈换上去还用不了。应该也是有参数的。有时间了查查参数修好。

网友:
先估计下 主机的功率 是不是和电源匹配     如果差不多  正如楼上说的 在旧板上拆个换上   试试   不行 就是  慢慢查查  线圈 前级电路了

网友:
电流过大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烧黑了,都是电容爆浆,还能继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