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萬用鋼網植球

楼主(2011-01-20):
請教萬用鋼網植球,1.鋼網無法完全平貼bga晶片導致錫球篇離焊點2.直接加熱270度.鋼網會翹起該如何處理,

网友:
因为你这种网不是带网加热的...密度比较溥.....

网友:
2楼一语中的,万用网比较小,最好先在芯片对角上两个小珠,然后再上网上别的珠子,不易走位。

网友:
感謝大哥指點(臺灣)

网友:
感觉还是万能植株台方便,快捷,配套的钢网也很齐全的,建议楼主采用。植好珠后再用铁板烧焊珠可说是绝配,几乎不会损坏BGA,成功率更高!

网友:
有没有钢质的植珠台,可以直接加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