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R40用電池開機暗屏

楼主(2011-01-20):
拆機后簡單測了下,以為是高壓板的問題,換通用高壓板后用電源開機閃白屏,客戶不同意,沒辦法訂了個原裝高壓板,問題出現了,用原裝高壓板還是暗屏,於是查主板,發現掉了個貼片電感。弄好后用電源開機點亮了。用電池測了一下,屏亮一下下又暗了,用電池開機測了下高壓板,信號和亮度都出來了。從主板找了個5V飛到掉件的地方還是暗屏。求解~求解~

网友:
晚上都睡了嗎,沒人呢?

网友:
那晚了,睡差不多了,等待高手解惑了

网友:
换个灯管寺一是

网友:
进系统看看是不是他设置了电池节能哦。或是电池管理芯片

网友:
如果設置節能會開機瞬間是亮的嗎,然後變暗屏了?是不是显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