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CPU也能出这样的问题

楼主(2011-01-21):
几天前一客户(白活,现在赚钱真难)  拿来一台式机 系统做完就出现少文件 死机  以为是内存(不是)电源(不是) 显卡(不是)  硬件一个一个换 (就没想到CPU) 系统盘 也换啊  问题还是不行  本想告诉他 是主板有问题 (就算换主板也不会给我钱 哎)后来抱着试试看的希望 换了一下CPU  问题没了   感谢啊!把他的P4 2.8  换成C2.53 了  还好没几个银子  省心了

网友:
额  cpu貌似修不了吧  楼主那块旧的p4怎么处理啊

网友:
      会有这样的事情,还没有见到过U出问题会报缺少文件的,可不可能是座子空焊了,你换U座子也就勉强可以用了,不如把U换到好板上去再确定一下了。
      长见识了。

网友:
长见识,长知识了,U的故障也能引起系统缺文件

网友:
哈哈   大千世界  无奇不有

网友:
我也遇到过CPU有问题的。客户一台式电脑,系统安装一切正常,进系统运行一般的程序也没问题,但是只要打开QQ空间要么直接蓝屏,要么就重启。

网友:
我也遇到过CPU有问题的,这问题不长见啊。。。

网友:
学习了,这种问题100个里也没有几个的!奇遇!

网友:
很正常啊,我就 试过,U出问题显卡驱动装不上,搞得头都大了,最后还是换了U解决的

网友:
很正常啊,我就试过U出问题后装显卡驱动装不上,想尽办法了,最后还 是换了U解决

网友:
各位大大   世界就是这样  充满了挑逗啊

网友:
听朋友聊说过,

网友:
无奇不有啊!!恭喜楼主中奖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如果不是楼主说到,还真想不到是CPU问题呢,记下了

网友:
恩。。第一次听说。。记下啦。。下次有这样的问题偶就知道啦。谢谢

网友:
经验之谈,记下。谢分享

网友:
我这儿有一台老机就是显卡驱动装不上,不知道是不是U 的问题,回去再试试!

网友:
这事也有?要我首先怀疑是硬盘……什么世道啊…………

网友:
好经验,记下了

网友:
汗,碰见这问题修起来可够折腾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经验 长见识了... 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
下次知道了

网友:
cpu出问题的见过很多了,不亮的,卡c1的,丢失文件的我也遇到过,还遇到过QQ上不去的,

网友:
真沒遇過這種怪事~

网友:
直接~~~~这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