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开机显示LOGO后掉电求救·

楼主(2011-01-21):
                    接到一台IBM  T42的机子·   开机到1.75a  显示LOGO   但是马上掉电
             ·掉电以后有待机0.04的待机··按开机按键没有反应  ·要把电源拔掉  再开机可以开机··
  然后显示LOGO的时候·又掉电··查主板有待机3  5m ··但是就是开不了机子·
   需要把电源拔掉以后··可以开机··但是就是重复掉电·
     求兄弟们给点维修思路啊······这样的话··应该怎么样查·

网友:
后级负载有问题 多半是网卡坏

网友:
这个时候正在检查外部设备呢,你检查下是不是外设供电有异常的!

网友:
个人感觉查接口电路``USB`网卡等

网友:
北桥的问题或难侨

网友:
应该就是外设的问题吧

网友:
把能取的一个一个的取掉试

网友:
裸板加硬盘试下看看

网友:
最小华系统试试

网友:
我觉得是温控的问题可能性大点
一是能开机,板子的基本工作条件应该没撒大问题
二是掉电后补触发,很典型的温控故障现象

网友:
估计是外设吧

网友:
一般会是反馈电路出问题,查+3P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换了·温控芯片··1989啊
     也把1989的1  2脚短接··去除cpu的保护··但是还是一样· ·掉电的时候··cpu温度不高··

网友(点评):
把1.2脚,3.4脚都短接,假如5.6.7.8脚有用到的话也可以短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已经是光着了··
没有穿衣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试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D:

量了·usb的4个的阻值·正常啊·
  网卡芯片··也没有感觉到发热啊·

网友:
应该是电容吧,大个的按顺序一个个换试试  3V 5V  CPU  桥供电滤波电容

网友:
为什么不先加焊或换过南桥再考虑其他呢

网友:
其实你看网卡是好的。当你拆掉这个板子就好了。所以说,不是不可能的事。你可以把声卡或者网卡都干掉。看看。。是不是你的显卡的问题哦。都显示有可能是显卡不稳定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看下是BIOS虚焊了  还是负反馈电路问题!

网友:
温控或后级短路,LZ上诊断卡跑下码撒

网友:
先排除外围部件,再查主板

网友:
加焊北桥。

网友:
没思路了,感觉是外设,可是你已经是裸板测了,温控你也换过了,要不就是什么电容了?

网友:
解决了出来分享经验啊,

网友:
路过来看看,笔记本维修经验不多,所以经常来学习学习!!!!

网友:
重点查 TB             用示波器    捉 反馈电压

网友:
没有一个能说的上话的,都是初级,我想楼主应该都会了,还是要真正的高手过来就好了啊

网友: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后级有保护,掉电后不能马上处发,一般都是这个问题,具体保护怎么查就不好说了啊,只有一路一路查

网友:
这个板子·我看到头打啊 ·北桥  南桥  显卡··全部给人家土炮做过的·  助焊剂还没有清洗··
  懒得搞啊··
       现在装给客户叫他拿回去了·

网友:
这个机子显卡是通病,先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像你这种故障现象只能逐一排查了
温控,缺电压,供电不稳定都会造成此类故障

网友:
T42南桥挺容易虚汗的  不如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