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时有水波纹,进桌面后正常,为何?

楼主(2011-01-21):
开机时有水波纹,进桌面后正常,为何?
方正19宽屏,屏型号   TPM190A1

来时为不通电,拆开看了,电源板上12V  5V都正常。按开机键没反应。排查到是驱动板坏。它原来的驱动板刷不进程序,所以找了个通用驱动板,刷了几个程序,能点亮。。就是点亮后,从电脑刚启动,一直到滚动条(好像是吧)一直都有像水波纹的干扰,但进到桌面后,就一切正常。  也在论坛搜了这方面的故障,说是接地不良,或VGA线,或者电容滤波不良引起。 但如果是这种原因造成的,哪应该进桌面也一样有干扰呀。。。  等下再试下换线与加粗接地吧。小弟不才,各位有何见解,请赐教。

                已经搞好了,          至于怎么搞好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首先,换了VGA线,故障一样。。

我就把显示器装起来,想看下锁了螺丝(良好接地),把铁皮后盖装好之后,可能干扰源会降低。

装的时候,发现刚换上去的驱动板比原来的小,原来电源板过来的供电线不够长。。于是把电源板上所有的线都焊下来。(有12V,5V,EN,DIM ,GND),另外找了3条长线,只接了5V,GND,ON这几路。。

装好后,开机只有一点点不明显的水波纹,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

所以,到底是哪个步骤起作用,我也就没有深究了。。因为做好之后,已经是晚上2:30了,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我记得乐华板子点22的显示器就是有水波纹

网友:
不会修的漂过 不知显示器里有无晶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解决了告诉我,我的一体机也是这样,开机自检那里有干扰,到滚动条 那里就好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杂牌的LCD其他的我没遇到过不过没修好一直找不到故障,知道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换驱动板应该能行
成本增加是肯定的

网友:
查下1117的电压, 我以前有同样的问题,也是1117的搞鬼。

网友:
您的影幕頻率設定正確嘛
解析度也要設定正確

网友:
驱动或者驱动板有问题吧  刷刷

网友:
开机有水波纹, 与VGA线质量也有关系, 两头没有磁环VGA在液晶上干扰很大, 如果在原装机换通用板,接地不合理也容易产生干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