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上的温控·芯片问题请教·

楼主(2011-01-21):
笔记本主板上的温控直接去掉··把风扇改长转·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比如MAX1989这些· ·

网友:
应该行吧。

网友:
我们改长转是直接接USB的电就可以了。

网友:
有的可能报错。用USB改可以,通过MINI槽改也可以。就是噪音大啊。

网友:
打个比喻吧,相当于把老虎的牙齿把了,还是老虎,但是要吃斋了。

网友:
看什么机型,有的可以。

网友:
我直接试过了··
把客户机子的··IBM  T43 的温控去掉·开机是可以开机··
  也没有发现有报错··
      应该是可以的·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风扇如果常转 温控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
  目的达到就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