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芯片脱胶的问题

楼主(2011-01-21):
封闭的胶有白色透明的胶,黑点胶。还有红胶和像TP SL410K主板芯片上的那种直接打在锡球上的那种。前面的白色透明的用摄子就能除掉,黑色的点一些脱胶剂泡一会儿也很好弄,唯独红胶和注在芯片底下的那种没法弄,红胶是泡再久也不见松动,哪位高手给点儿建议啊,我用的是华生的拆胶液

网友:
难除的是黑胶。红胶比较酥脆,只用风枪加热就可以。建议参考一下本人上传的“拆胶工具及使用技巧”,或许有所帮助的。

网友:
里面的胶没法除的,取桥就等温度到了后,用镊子撬起就可以了。

网友:
蓓祖宗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点评):
我扣死你 扣死你

网友:
   黑胶不好弄。。。。。

网友:
用天那水泡几个小时就好办理

网友:
建议最好不要用溶胶水,对PCB板子具有腐蚀性。

网友:
跑到240度实际温度,就取下来了,加什么溶水没什么效果的。

网友:
240度一定化了,胶也OK了。人家能往上装,咱们就能取。

网友:
黑胶 就用烙铁一点一点又推又挫又锯,慢慢的就能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