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黑屏

楼主(2011-01-21):
我一般它的高压板点我好的灯管,用我好的高压板点它的灯管,点上几小时看问题在那。三星供高压电是15V,你的通用高压板是不是12V 的。也有高压灯管同时坏的。
补充:常期修液晶我们首先要准备一块稳定的电源板,一块稳定的高压板,两组稳定的灯管(17-1寸)这是修液晶必备的专业工具,黑屏的液晶大多数是高压电路或灯管部分出了问题。用自己好的电源板,高压板去测黑屏液晶的两组灯管,点上几十分钟,灯熄灭了那只有换灯管了。照这个方法结合自己灯管,那组灯管那根灯管坏都知道了。反之用黑屏液晶的电源板,高压板点自己的两组灯管,灯熄灭了,那电源高压板有问题,那用自己的电源板,灯管测黑屏液晶的高压板,灯熄灭了那黑屏液晶高压板有问题。黑屏液晶哪部分出了问题范围缩小了或修或换自己是不是就好把握喃。

网友:
943黑屏是通病

网友:
不明白啥意思

网友:
LZ写讲诗啊,怎么就看不明白呢

网友:
看得一清二白,怎么会不明白呢!!!

网友:
我也没有看明白。感觉有点像提问有又点相回问

网友:
LZ想表达的意思只有神仙才能明白

网友:
呵呵,LZ是说换了高压板还是会黑屏是吗?

网友:
听得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
常期修液晶我们首先要准备一块稳定的电源板,一块稳定的高压板,两组稳定的灯管(17-1寸)这是修液晶必备的专业工具,黑屏的液晶大多数是高压电路或灯管部分出了问题。用自己好的电源板,高压板去测黑屏液晶的两组灯管,点上几十分钟,灯熄灭了那只有换灯管了。照这个方法结合自己灯管,那组灯管那根灯管坏都知道了。反之用黑屏液晶的电源板,高压板点自己的两组灯管,灯熄灭了,那电源高压板有问题,那用自己的电源板,灯管测黑屏液晶的高压板,灯熄灭了那黑屏液晶高压板有问题。黑屏液晶哪部分出了问题范围缩小了或修或换自己是不是就好把握喃。

网友:
楼主应该编辑一下顶楼的贴,让大家好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