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G笔记本不能识别硬盘光驱

楼主(2011-01-21):
TG笔记本,故障现象为,不能识别硬盘和光驱
可以看到开机画面,能进BIOS,在BIOS里识别不了硬盘及光驱!
板号:PWA-8640/m bd
此机没有找到图纸
大家提供一个思路。。

网友:
光驱和硬盘有电流电压吧,能启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看如果有的话,就可能是系统问题

网友:
加焊南桥应该可以修好

网友:
量量数据线的阻值正常不。

网友:
打一下硬盘和光驱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5V供电是否到位。供电正常处理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焊了南桥,涛声依旧···。。··

网友:
如果是南桥有氧化,加焊等于零。。。只能取下重做。。。

网友:
2个都不认先看下电压正常吗,

网友:
两个都不认先把5V电压搞定再说。

网友:
先查供电吧,还有打下阻值,实在不行就干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