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20M 外接电源不开机,电池开机正常,求助

楼主(2011-01-21):
旭日420M  外接电源不开机,电池开机正常,求助,有时外接电源可以正常开机,但只是少数,多半时间不行,经测量隔离电路没得问题,公共点19V 也是正常的,现在的现像是外接电源待机电流为0.01A  按开关后待机电流变为0A了,相当于直接掉电了,但用电池开机再插上外接电源,也可以正常用,到此搞不懂了,还望哪位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插适配器开机时候。19V 是不是没有转换出来。

网友:
电池开起后插适配器能充电的话,,那么充电电路就没得问题,我觉得还是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你再查查

网友:
保护隔离有过去电压吗,
要有就查下充电电路

网友:
掉电时你有没有量过电压正常吗,工作条件正常吗

网友:
不好解决,420M的通病。温度高了可以开机,电池电量多可以开机,南方可以用,到北方冬天就不行了。换主板勉强可以用一段时间,时间久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