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E 键盘+鼠标 失灵

楼主(2011-01-21):
R61E键盘和鼠标都不好用。。 进系统后 鼠标不动 打字是按完键子 要隔一会才会出   系统换过N个了。XP  win7.都试过的 纯净版的也装过,也换过新键盘了。 还是不好使。但是在DOS下 打字没有问题  在没进系统前 欢迎使用的画面下 鼠标也是可以用的。就是进了系统就不行。

想在这里请教下 高手们。这个问题是南桥坏了 还是其他。
希望高手们能给个思路指导一下。

网友:
个人觉得南桥的可能挺大的

网友:
恩  在没有一定的根据下 我也不敢随便的杀南桥

网友:
加焊下I/O和键盘线进来那附近几个块子,实在不行就重做下南桥吧。。很简单的,,南桥珠子大,,还是比较容易焊的

网友:
I/O是那个芯片呢。  就是H8吗

网友:
估计是有顽固的病毒导致的。建议全盘格式化装系统试试。不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6#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支持一下

网友:
软件故障已经排除。换过新硬盘做系统  系统版本也换过N次。还是不好使

网友:
DOS下没问题你PE下看下有问题吗,如果没问题就还是系统问题哦

网友:
我以前有一台和你的情况差不多  也是没进系统都能用   进去后键盘的多数键都不能用 最后焊了IO好了

网友:
你们说的I/O是那个芯片呢?

网友:
这种问题在已经把软件都排除到这种地步的话,那就要把io和南桥的原因排除一下,先从io入手,不行在干南桥。

网友:
一般鼠标和键盘是由KBC 芯片来控制的!你有没看下键盘接口是怎么样的看看有没虚焊的情况!

网友:
主板上没有KBC开头的芯片。 不知道那个是I/O芯片  有个H8开头的 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就是H8!不过它旁边的东西有问题也会这样子

网友:
H8旁边也没有什么东西了啊  你意思是说有 电容 电阻什么的坏了 也是这个现象吗?

网友:
换个BIOS试一下

网友:
应该先干 I/O 在干南桥。决定OK!

网友:
前几天我也碰到过 ,就是点了半天才反应 ,bios下面也一样。谁知道一拆机就不亮了,气死我了。

网友:
IBM R61E的 I/O 芯片(F2116TE20V H8S/2116V) 是不是带程序的 我换了2个上去 都有提示错误 进不去系统就自动关机了

网友:
这个现象 应该是I/O问题 不是虚焊造成的 I/O带有程序 估计是程序问题 谁手里有R61E的H8芯片 卖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