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HP6515B..高手进.....

楼主(2011-01-21):
  前天接了个康柏的6515B本本....状况是这样的 :开机可以点亮  可以进BIOS  就是刚刚进到WDS的滚动条的时候已经滚完   刚刚想进系统的时候就出现灰屏   再然后就是黑屏    注:显卡俺们换过  无果  。这是个2修的机器。。。。求解啊

网友:
补充一点:我指的黑屏不是关机的状态   是加电的状态

网友:
有系统声音没?灰屏,,有遇到过一次是显存坏,一次是芯片坏,

网友:
准备进系统的时候就黑屏啦    而且那是没有显存的   谢谢

网友:
二修机看显卡周边有没 掉件 吧

网友:
显卡驱动的问题我以前有修到过,连主板换了都还是灰屏,最后才知道是驱动问题

网友:
你先看看上屏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问题是机器到准备进系统那个时候就黑屏啦    他不是灰屏了。。。而且还是加电的状态啊     大家说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呢。。。正准备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
先用PE进系统看看   应该可以吧  把驱动从打下  不行  再看看是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
连硬盘我都换了   系统也装了N遍

网友:
BIOS刷了   还是那鸟样

网友:
进安全模式可以吗?你是不是用的GHOST装的系统,如果可以进安全模式那么你GHOST装系统不要装驱动,用官网的驱动!

网友:
回复 大无谓。 的帖子

首先考虑通病,换个CPU。不行的话把这个黄色电容和背面一个一模一样的互换一下试试。当然如果你料板上有一样的直接替换。

网友:
安全模式也是进不去啊。。。那黄色的电容     上家的也调换过了         顺便问一下为什么要调换那个电容啊????????????

网友:
擦  现在只要是能开机的机器我看见就发愁    没办法修   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偶很菜,想问下是什么驱动呀?
谢谢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显卡的问题
,你把驱动卸了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