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源坎坷的维修过程

楼主(2011-01-21):
给客户换下的一个杂牌电源,不触发,无任何待机电压,拆开测量保险、两个207二极管、13007三极管报废,一个1000uf 16v电容鼓包,全部换新后。电源能够触发惊喜。逐个测量各个电压发现,除了紫线7v,橙线4.2v不正常外其他各路都正常。这个就有点麻烦了,维修我就怕电压不对的。不通电的都好解决。一个一个量吧,先找橙线的反馈电路发现有一个三极管不良换后测试电压为3.3v正常了,剩下这个紫线7v让我头疼了一番,换过光耦涛声依旧,看论坛帖子都说跟电源管理芯片没关系,正在犹豫。不知道该从何下手了,高手指点一下吧,紫线7v虽然电脑能用但是容易烧坏开机电路。这种情况以前碰见过。本来一个旧电源能卖10元,二手市场买个能用的旧电源才15元,我换的零件也值4元了,经济上不划算但是谁让咱是维修人呢,都修到这一步了不想放弃

网友:
电源我一般杂牌的都不修,如果只是电容漏液可以修修!因为毛病多的修它不划算~毕竟二手的不轨贵

网友:
基准稳压管431查一下,这部分元件不多,好修的。

网友:
TL494的供电是多少啊?是不是也是很高啊?如果是,就要查一下辅助电路里的TL431的分压电阻。如果只是+5VSB高,那就查一下+5VSB电路的整流管和电容。

网友:
+5VSB高  一般都是反馈电路问题多。

网友:
5V的反馈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紫线7V偏高了,正常是5V,你把它的后级回路检查一下,橙色4.2V的话是不是空测得的??如果是的话你接上负载再测一下

网友:
不想修的 话 直接在紫线输出线上加一个20欧电阻 把输出电压降下5V 就可以了

网友:
检查紫色5V的稳压电路啊,应该好修的啊

网友:
做维修也得讲经济效益吧

网友:
不赚钱,费劲的活少做

网友:
楼上的是来打酱油的吧,这是维修论坛交流经验技术的,不是商业论坛讲经济的

网友:
修修也好,旧的也不贵了

网友(2011-02-20):
既然想修就不要考虑经济问题,维修是一种乐趣,看到已经报废的东西又可以使用了,是不是有一种救死扶伤的自豪感

网友(点评):
回答正确,我经常修P3电源玩,无聊的时候

网友:
很反感那些老是说买一个才多少钱的人,如果按照这种心里的话,那就很多东西都没有维修的必要了,有时候是明知维修的成本比买一个还贵也要修的,从里面学到的技术不是另花的那些钱所能比的,这里是技术交流论坛

网友(点评):
同意,修这个没赚到钱,可学到了技术,可你以后还要修很多,量大了自然就赚钱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
能学到技术是无价的

网友:
原则上 山寨的不修 但活不多的时候 是可以 拿来解闷的,主要经历放在100元以上的电源 哈哈!

网友:
支持你这样持之以恒 ,维修 不要看到便宜就不修了, 也可以练习技术 提升技术啊,便宜一般设计简单坏了烧的地方就多 ,修起来要看你技术了, 提高技术

网友:
经济效益当然要讲的,但是学习一专业的技术也是一项很重要的,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网友:
呵呵。。兄弟们都不要互相指责了。。我觉得你们说的都很有道理。。关键是看你有没有时间去耗费这个精力。。。说实在的。。不管什么行业做久了都会这样。我以前也是半夜不睡觉的看图纸看理论。。现在。。呵呵。。我看到这些东西就烦。。

网友:
心态问题  能修好 干嘛不修   不多少钱问题是态度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别乱出点子,烧电阻事小,LZ赔主板就得不偿失了。LZ好好看看反馈回路里的光藕和431

网友:
回复 网友B:

7V便高先测下431的R脚,正常应该在2.5V,如是2.5V就说明反馈电阻正常人,如果说不止2.5,说明431已经导通了,你已经换过光耦了,那换那个脉宽调控管吧,还有那几个小电容,初级开关管旁边的。

网友:
说的对 我们干维修的就是要有专研的精神  越是整不明白的就一定要整明白它

网友(2011-04-03):
LM431中间那个脚接的贴片电阻,已经看不清了,谁知道告诉我一下

网友:
能修好就是财富

网友:
修理技术一定是慢慢的积累起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为了那乐趣,才来学维修的。大虾们有空指点指点

网友:
纯技术交流就不要提什么经济帐  免得掉档次  这个论坛是技术交流论坛  不是怎么算经济帐的论坛

网友:
故障发现了  我也很奇怪 抱歉帮不了忙 如果修好了 麻烦您告知我一声  技术要共享哦 谢谢

网友:
搞维修的确实不能以经济账为主。不然技术是提不高的。理论自已学,参考别人的思路,举一反三,才有进步的。
但看看论坛却有很多并不是搞维修的料,要别人直接指出换某个元件的人。有这种心态的人永远也是技术上的乞丐,这种人还是趁早改行吧。

网友:
我也觉得一般都是反馈电路问题可能信最大

网友:
一般只修长城、航嘉一类的,杂牌问题太多,修好了用着也不放心

网友:
还带努力学习学习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1-05-03):
回复 网友D:

这个能行得通吗?不是有一个稳压器固定下来了吗

网友:
台机的开关电源修一个确实赚不了多少钱,但是一个服务器电源或者一些工控设备的开关电源修一个赚的钱就抵修N个台机开关电源的钱了,修台机开关电源很多是拿来练手的,因为即使修坏了更换的成本也不高。

网友:
TL494供电是否正常?13,14,15脚是否是标准5V?和紫线相联的电阻电容是否变值?

网友:
经济和效率两者兼备```....

网友:
检查一下431这只家伙,看看494的5V基准电压正常不.不正常换只431试下,这故障很少见.
个人觉得新入行的还是先以学习技术为主.不要太计较经济上的得失.做工程的时候很多人的经验都是尝试过失败总结而来的.

网友:
我是把别人废了的电源换下后  对废了的电源进行维修  之后再次换下客户废了的电源
搞维修除了技术也得讲点效益吧  这我想不至于是赚黑心钱吧

网友:
维修本来就有无穷的乐趣的 成功的感觉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要不怎么会有那么多电子爱好者呢?不能用经济来衡量  电子技术是学无止境的。没有那个人敢说他是永远的师傅没有修不好的东西。不嫩贵贱只有多维修才能提高自己的维修技术。要不哪天真的有个好东西给你修你怎么修得好呢?

网友:
没有电路图凭维修经验也是能修好的何乐而不为

网友:
是呀,修好一个东西的心情真的不一样

网友:
学无止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