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ql-i/si主板出自检画面15S自动关机

楼主(2011-01-21):
asus p5ql-i/si主板开机出自检画面时说USB设备过流15S后自动关机,测量电压正常,刷过BIOS都不好。请修过类似故障的朋友说说怎么弄?谢谢!!!!!

网友:
量usb电压是否正常,看跳线帽是否跳错,把供电修好这个板就好了

网友:
把usb跳线从新调一下,就是换一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