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C17401画面抖动

楼主(2011-01-21):
自用海尔HC17401,说不上是怎么个抖法  小弟修CRT不多 所以对故障的描述可能有些不是很专业

这台机子看似是左右抖,刷新率是60HZ的时候抖的最厉害  不过图像能看的很清楚  。上到85就只有轻微的抖了但是图像就不那么清晰了  ,夏天的时候上到85还用一会黑屏。此机以前修过,以前是用一会黑屏,没有抖动的现象  拆开后把场块附近加焊了一遍就好了,但离上次维修都一年多了  。目测没有什么虚焊的地方

还有个怪毛病就是这个机子如果放上一个星期不用的话有可能自己又会好,好了之后只要不在使用过程中停电也能正常使,好的时候如果突然停电有可能下次开机就会抖。抖得时候如果突然停电下次也有可能好,但是手动切断电源没什么用,要那种整个小区的大规模停电的时候才有可能改变故障  不知道是为什么  请高手指教下

网友:
你拆开看下,,有一个场管还是行管或它的垫子坏了。。。有遇到过。。你试试,那个管子还有点大,大概有中拇指那么大,它下面有 个绝缘的垫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你的意思是散热的那个垫子坏了?就是散热问题呗?那可是它刚开机的时候也会那样啊,还有停电就变故障的现象怎么解释呢?

网友:
CRT现在都没人讨论了吗  谁来帮帮小弟我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个故障或者说你表达的故障太复杂了,没人回答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请教一下如果就单纯的从刷新率的升高会减轻抖动的程度来说  应该是什么问题呢?分辨率上到85就用一会黑屏应该也跟这个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