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h982a 液晶显示器有臭氧

楼主(2011-01-21):
hkc h982a 液晶显示器有臭氧如何解决?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应该是高压打火造成的,着重检查高压部分

网友:
用洗版水洗吗。再找找虚汗

网友:
臭气的确与打火有关,关健你要看是什么地方打火(高压在什么地方打火)才好修!

网友:
灯管打火了吧!

网友:
檢查燈管線是否(有破皮和虛焊)

网友:
在暗室观赛打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