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点电压一直上不去

楼主(2011-01-21):
我昨天修到一台笔记本当中,公共点的第一个MOS管有公共点电压,18但是到了第二个管子才6V,查了隔离保护电路,都没有问题,我朋友说去找电池充放电电路,请问电流充放电电路会影响公共点电压吗?他们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谢谢

网友:
你好看看保护隔离电路有没有不正常的

网友:
我在图中都不查不到那图纸哎,是所有的板的充放电电路都于保护电路相连吗?

网友:
有些机器的充放电路和保护隔离电路有关系的,例如SONY DELL ACER DELL,看他们的充电芯片是什么啊,像MAX1645  MAX17772 MAX1773 LTC1505C,他们就和保护隔离电路有关

网友:
有的确实会的,但是还看具体哪个机子。把他的型号说一下。应该在充放电电路或者待机电路。

网友:
先拆充电芯片,再拆充电管子,如果电压上来了,就是充电电路引起的。

网友:
期待高手回复中

东航 -2 最好别再论坛废话

网友:
阻值 也不正常吧    公共点电压不正常  这个应该很简单的啊

网友:
隔离和充放电路是有联系的,有那么一种选择性的。其实很多电路都相关的。您说第一个MOS管到第二个MOS着也太难分析了吧,最好上图

网友:
公共点没有短路的话就是隔离保护电路布正常了

网友:
比如说充电芯片工作了,会给保护隔离的P沟道MOS管的G级一个低电平,是P沟道的MOS管完全导通,主供电就完全出去了。

网友:
最好是你把图纸放上来,这样大家好给你说

网友:
有好些机器保护隔离就是由充电芯片控制的,你说的隔离电路没问题是片面的,如果没问题哪应该公共点电压就能出来,除非公共点短路

网友:
影响公共点电压不正常的原因多了,不见得一定就是电池冲放电电路。你说的情况没看懂!既然在公共点上测到了18V电压,第二个管子才6V,你首先就要搞清楚第二个管子的功能作用,驱动电路,控制关系。还有它跟公共点的连接关系。你测的应该是第二个管子的输出吧!!先把前面的情况搞清楚再动手吧!!!

网友:
转换公共点电压的管子是n沟还是p沟?确定之后再确定18v是否正常。
它们的控制新号有可能是充电ic控制的,这样的话跟充放电电路就有联系了。
最好把机器型号和板子型号都发上来,说不定哪个哥们就有图纸,人多力量大啊。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就是切换电源和电池供电的。充放电电路出问题,会拉低隔离保护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芯片不能乱拆的吧!不上会烧东西的吧

网友:
应该是公共点电压给拉低了

网友:
仁宝?是不是后级有短路了?

网友:
负载有问题,

网友(2014-06-16):
电压低了·  你测测对地值坑定也不对· 一般是后继MOS管击穿了·

网友:
先查后极有没有短路     再查隔离保护的条件   思路要清晰

网友B:
过来学习中期待楼主搞定

网友:
  一点也不懂额。。。。

网友:
后级有微短路,加电烧一下.

网友:
隔离保护没有过呀

网友:
楼主图都 不舍得传一个啊

网友:
楼主截个图 大家一起给你分析下啊

网友:
   充放电有问题  会导致电压过不去的

网友:
公共点电压 拉低 有可能是充放电电路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来学习中期待楼主搞定

学习中 期待楼主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