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2的奇怪故障

楼主(2011-01-21):
机器型号IBM Thinkpad R32,光驱金属托架变形矫正,拆解的时候把CMOS电池拆掉了,装完开机杯具了——传说中的恐怖超级密码出现了,一直提示时间报错,由于没有编程器,干脆换了密码芯片ATMEL 24RF08CN,换完电池,问题接着又来了,第一次开机掉电,第二次触发后才可以正式开机,但是依然提示时间报错,经测量CMOS电池,发现脱板3.0V,载板变成1.8V,难道是CMOS电路出了问题?还是密码芯片不匹配?我记得该型号的密码芯片貌似都是通用的啊?这是什么问题?求老师们指点,另:尝试过调换过CMOS电池正负极,发现极性反过来电池电压倒是正常!
问题既然在悬挂中,老师们给点建议。

网友:
看一下RTC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重点查哪些部位呢?RTC电路的哪些元件?

网友:
从CMOS电池到南桥这部分电路

网友:
老师,它貌似直接进的南桥啊?查了一下二极管和电容,均没问题啊!

网友:
问题解决了,CMOS电池是用旧电池替换的,电流过低,虚电压虽然是3V但是载板电压只有1.8V,替换新电池后故障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