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海尔17纯平画面横细纹

楼主(2011-01-21):
海尔17纯平画面横细纹
如果将刷新频率调到60赫兹晃的更厉害。
请问大家是哪里的问题。
如图:

网友:
楼上的说得对,场电路跑跑吧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难修,三星的显示器也有这样的现象,那是电路设计缺陷。要改电路。本人改成功过。建议到网上查查彩虹条通病。可能有帮助。再就是没多大维修价值了。我们这送废品可送55。卖出给客户也只收90

网友:
这样的机器不是很多人喜欢了。

网友:
这种毛病有两种修法:一是换件,重点是电容。从振荡电路到输也出电路,逐个换试,蒙对了也就修上了。再有就是拿示波器看波形,这种情况场输出波形一定会有毛刺或杂波,逐级检查很快就能查到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