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193WIDE 不开机

楼主(2011-01-21):
前两天修此 液晶不开机,测电压5V的只有3.3V左右,15V的只有10V多点。断开驱动板测电源板电压正常。接上驱动板电压又偏低了,指示灯有一点点火星的亮,在闪。过了一会儿没动它再测电压又正常了,但还是不开机。看来是驱动板的事。不知如何下手,请高手指点下。下了万维电脑维修 师傅的程序刷了,还是不行。在此谢了。

网友:
取一个叫Q10的三极管,,通病。。。在边边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否请这位仁兄再说的清楚点。本人新手

网友:
Q10的三极管
在哪,电源板还是驱动板,

网友:
应该是电源问题。他说的可能是431吧

网友:
应该是电源问题,带负载能力差,着重检查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发现通电后,5V和14V电压不是马上就有,而是等个3到4秒钟才升上去的,升上去后电压很稳定,但接了驱动板后电压都偏低的了,只有3V和10V左右。最后电压也可以升上去,但不能开机

网友:
我换了电源板上的所有电容,光耦,431 ,开关管,大滤波,给电源IC供电的二极管。除了电源IC都换的差不多了,还是一样

网友:
我试电源板的时候没接驱动板,断了高压。电压还是很慢的上去,要等3到4秒,这正常吗

网友:
先不上驱动版,用电阻代替5V负载12V负载是用灯管代替。看电压正常不,如正常就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位仁兄可否说的再具体点,用电阻代5V,怎么代法?是不是用个电阻(多大?)接在5V和地。
12V负载是用灯管代替又是怎么代法。到驱动板的好像没有14V的

网友:
把灯管插旗就是15V的,5V干脆你用灯泡吧。

网友:
照LZ说的应该还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灯管插旗就是15V的
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只在5V接个40W的灯泡,5V只有1.2V了,不知可不可以说明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这是电源问题,属于电源带不动负载,修电源就OK了。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首先确定是电源板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在进一步维修,判断是哪个板损坏很容易,找一个通用驱动板改到电源一体版上,如果还是指示灯一闪一闪的,说明电源板负载能力下降,如果不闪,能正常开关,说明驱动板损坏。   电源ic是电源输出稳定性的核心元件,需要注意

网友:
同意L上的话法

网友(2014-12-15):
都写Q10了。自己找呀

网友:
你可以改个电源板上去看看,确定是电源板问题呢还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学习了,还是通病的东西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