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cer v193w液晶屏数值

楼主(2011-01-21):
   不知道哪位师傅有ACER V193W型号的显示器的显示屏的定义数值     手上的信号板坏了   出现的情况是接上显示器无图像显示        但是不接VGA线可以看的到开机ACER的图标以及无信号输入的对话框    不知道哪位师傅有这款显示器的屏线数值       真的很谢谢你提供下     真的很谢谢你们       假如其它的师傅有好的方法修理这样情况你的显示器也可以教下小弟     谢谢了...

网友:
直接更换通用板子及通用屏线多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屏是什么型号?

网友:
傳一張機板相片吧 比較容易找出問題

网友:
提供PCB编号和芯片方案, 或者图片,才能获得准确的程序,

网友:
驱动板建议别修,可能造成屏损坏,建议改个通用驱动板就行了,不贵,也挺稳定的,不过你的有编程器,改好后图像显示不正常需要刷程序

网友:
谢谢师傅们的帮助   已经解决了..

网友:
是如何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