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6515S USB不能用

楼主(2011-01-21):
惠普6515S  USB口插大一点的东西就不能识别 插鼠标就能用
主板上面有两个口哪都正常就是带线的那两个接口 插鼠标能用插U盘和硬盘就不能识别
南桥我只架焊啦一下还是那样 而且4个USB对地阻值都是正常的  哪个带线的USB接口我也换啦 还是一样   电压都一样 只有一个5V其他没有
   请教高手指点一下
这是哪的问题啊 是不是USB到南桥还有线路

USB的供电芯片是那一个 具体点我没找到

网友:
5V 供电不足吧

网友:
4个USB接口都是一样的供电正常

网友:
南桥去下来蜘蛛撒

网友:
供电空载跟带负载是不一样的,测的正常不一定正常啊

网友:
应该是5V供电不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南桥的问题主板上面两个接口怎么正常啊 我正纳闷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是5V啊  你的意思 这两个U口到南桥还有负载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真是哪的问题我买个做上去
能确定吗?

网友:
应该就是供电不足。你要插上东西再测5V供电电压够不够,即使够了,也可能会被USB供电管理芯片限流的。所以最好还是直接拉个5V到USB口看是不是供电不足引起的。

网友:
滤波电容性能不良

网友:
上拉或下拉电阻什么的不正常啊

网友:
做一下南桥吧

网友:
5v供电 48m时钟

网友:
用78L05改一个5V供电试一下

网友:
应该 是上拉电阻

网友:
期待高手回复中

网友:
我也遇见了同样的问题。
南桥换过了,U口的供电芯片也换过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