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0主板

楼主(2011-01-21):
有个POS机上用的810主板,CPU供电用的是AZ7500,上假负载触发后量CPU供电2V,主时钟1.2V,辅时钟1.1V,复位0.16V,PG 0V。我看教材上说CPU的这个PG是南桥提供的。  另全板无主复位。
  我知道的复位一般都是CPU电源管理IC正常后发出一个VRM_PWRGD给南桥,可这个板子的CPU供电IC没有这个脚,请问这个信号谁发给南桥???

网友(点评):
有可能为门电路转换,IO转换或者直接ATXPG转让的PG

网友:
有些是从IO发出来的。然后供给南桥

网友:
老古董的板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W83627F-AW这个IO哪个脚?

网友:
直接换板得了,不有维修价值。

网友:
这种板子,没维修价值了。不过拿来练手也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全板无复位,即南桥主复位都还没正常,CPU PG当然也不正常啦。

网友:
有可能是3.3v上啦给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