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瑄X800XL 显存错误报告

楼主(2011-01-21):
X800 显卡 花屏,4分之好,4分之一坏,下面是测试结果:
请问是哪个显存的问题

R3MEMID version 1.13, (c) Copyright ATI Technologies Inc, 2004
Log file generation enabled to .\R3MEMID.LOG ...
Reference data file (RDF) loading disabled ...
[7  ] Macro + Micro8x2 tiling read                        : FAIL
    Error ID G0VC006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C0 3 4 5 6 7 8 9 10 ... MDD0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TEST RESULT SUMMARY:
====================
R430 A11 (0x554d) detected.
256M video memory.
Test suite ran 1 of 1 times.
Checking test status array ...
[7  ] Macro + Micro8x2 tiling read                        : FAIL
    Error ID G0VC006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C0 3 4 5 6 7 8 9 10 ... MDD0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Failure detected.
正面是  U1     U2
                      U4
                      U10
反面是 SU2     SU1
                        SU32
                         SU7

网友:
这个不能测10% 要手动R3的1-2项 要不不准的

网友:
        楼上说的不能测10%是什么意思?这个检测结果不完整,C0后面的.....表示错误的数据位不止这么多,要从保存的结果报告中去看。X800有四个通道,从右下角逆时针A---D,正反两片显存组成一个通道,卡反面是0--31,正面32---63.     所以定位在U1和SU1.   当然C通道还要看U2是否也报错。

网友:
一般颗粒没有坏那么多的  用完全测试 我刚修了一批一模一样的卡  显存定位逆时针数A B C D  正面0-31 背面32-63

网友:
一般颗粒没有坏那么多的  用完全测试 我刚修了一批一模一样的卡  显存定位逆时针数A B C D  正面0-31 背面32-63 如照你上面的报错 就是逆时针反面第三颗和正面第四颗

网友:
跟N卡的定位是不是有点大同小异,也 有点明白 了,是U1和SU1

网友:
这个好像是你的地址线处错了!地址线打值找出来! 上面的为c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