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9600不充电(未修复)

楼主(2011-01-21):
没有找到这个机器的图纸,据上家说电池可以放电不能充电,而且订了新电池,应该可以排除电池问题。本机用的是max1772充电芯片,我测了几个信号 dcin 19v、ldo5.4v、ref4.09v都正常 ,电池口的阵脚我画了个简图

还要测哪些信号啊 ,我是非常初级水平的维修人员 望多多指点!

网友:
楼主刚开始修的阿  直接换个充电芯片先

网友:
补充楼上的 芯片已经换过啦 忘了说

网友:
有没有检测信号啊

网友:
查不出来,不修拉 快放假啦

网友:
查隔离管周边电路、

网友:
有示波器,测量一下I2C总线波形,就是上面两个4.8V的引脚。

网友:
期待高手回复中

网友:
你应该先排除充电芯片外围的上线管、充电保险有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