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OVM8BM主板CPU供电怪问题

楼主(2011-01-21):
据客户说机器是插了劣质适配器后烧掉的。北桥供电的1.05V上管烧了,换后1.05V正常。

现在是故障是CPU供电异常,已经换过芯片和上下MOS管。测各条件都正常。不上U触发时CPU供电有1.2V左右(注:CPU供电电源好信号VRMPWRGD没测到电压出来),两三秒马上随着掉电逐渐消失。上U则测不到有电压出来。(我没有示波器

还有一点异常的就是:CPU PWM电路上管,GS极在板上测是通的,取下来测GS不通。正常板上测应该是无穷大或者有几百的阻值,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上管软击穿了换一个

网友:
机器现在能正常显示了,还没测稳定性,是+CPU_PWR_SRC供电经过的PR135 10欧电阻变无穷大了。

网友:
点亮后,CPU PWM电路上管,GS极在板上测还是通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通那证明是正常的,你见过哪个好板上管只要插过电不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阻无穷大了,怎么给供电的能说是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