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遇到CPU和散热器粘死的情况,大家用什么稳妥的办法解决?

楼主(2011-01-21):
如题,遇到CPU和散热器粘死的情况,大家用什么稳妥的办法解决?
cpu
马丁可
用钥匙撬下

网友:
只有慢慢的左右挪动,松了之后再拔。如果是478或AMD的话, 硬拔很容易把针脚搞断。

网友:
一般AMD的多点

网友:
没什么好办法!!!!呵呵!

网友:
pxlx
的帖子
用风枪加热下,就很好取了

网友:
电吹风热风吹
在左右挪动散热片

网友:
我也是用热风枪把散热片吹热后,再轻轻撬一下就拿下来了,当然注意别吹得太热了

网友:
我有时候用力过猛,拿散热器的时候,连cpu一起拿下来了,(有478的,也有939 938之类的)这个时候发现针脚没坏,我就用小刀慢慢的把风扇分离,在装上以后还是好好的

网友:
有一次碰过,那个难拆啊
amd 939的CPU客户用硅胶粘的
用铁锤加螺丝刀敲,用风枪搞了N久···才下来,运气好,没坏。

网友:
这个问题 一般都只有采取用风枪加热的方法了!

网友:
把CPU散热架底座拆下来,然后把散热片一扭就下来了

网友:
一般是用螺丝刀撬的,散热膏一般没有多大的粘性。另外楼上有的朋友说加热一下也可以试一下。

网友:
我是先压紧散热器用力左右扭动几下,实在还活不了再用850吹吹,再扭就轻松了,不难。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11-01-26):
用风枪吹啊吹,一般就拿下来了,当然,平口螺丝刀加榔头也是不错的选择,注意选择在绵软的环境,掉水泥地上就不好玩了

网友:
刀片片,加热风枪

网友:
使劲拔 拔完再使劲把cpu从散热器拔下来,有针脚弯的用指甲正正就行 这叫什么问题。。。

网友:
我一般是,一手抓CPU,一手抓散热片,用力一转,下来了!百试不爽,抓CPU的手注意点,别把针弄弯了,此功需练!

网友:
感谢大家的回复。
碰到过一个厉害的:一位仁兄一手机箱、一手散热器上粘着cpu来店里,也不知用什么粘的cpu,肯定不是导热硅脂。我使出全力也拧不下了,用一字螺丝刀把U的上盖都撬出豁口了,呵呵,不能再弄了,毕竟cpu上盖也是用胶沾上的,坏了不好收场,还是孩儿哭抱给他娘吧。

网友:
大家看情况吧!有些加热就可,可有的原装机长期不动的话。也是很难下的,我只好刀片加大锤啦!

网友:
风扇不通电  点一会关了马上卸就好了

网友(点评):
感觉你这办法比用风枪吹好,聪明人,我比较笨,咋没想到呐

网友:
用热风枪把散热片吹热后,再轻轻撬一下就拿下来了

网友:
粘死的原因是导热硅脂干涸所致,适当喷点水就好拿了.

网友:
用热风枪加热,再用螺丝刀撬的

网友:
铁锤 螺丝刀 齐上阵
上次拆了一个。

网友(2011-03-10):
加热下,最难一次用三个吹风取散热片

网友:
用小刀片(纸刀)贴紧CPU与风扇之间小心来回切几下就可以,轻松拿下

网友:
还没发现什么好办法

网友:
一把锤子搞定

网友:
用美工刀顺这切一下。很容易下来

网友:
点些开油水到结合处,立马松了

网友:
左右扭哈就行了撒

网友:
用电吹风加热也行,左右晃动晃动就能下来,小心点

网友:
用刀片割下来,不行就风枪伺候,在不就风扇不上点开机一小会

网友(2011-04-25):
用风枪加热会比较好拿。

网友:
都是加热再左右摆动,松了就可能拿下来,要有一点耐心就行了.

网友:
加热下会好的    硬拔弄坏就不好办 了

网友:
用热风枪加热的同时反方向左右旋转CPU与散热器

网友:
扭一扭风扇就能下来

网友:
呵呵   开机开一会儿 让它热一会儿  趁热取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