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中的开关管指的是什么

楼主(2011-01-21):
显示器中的开关管指的是什么  小弟正在学习中  大侠们请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一个mos管。导通不导通,导通不导通,和开关一样,闭合关闭,闭合关闭,就叫开关管

网友:
又學習了用詞 我現在了解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
就是一个场效应管,正向导通反向截止,开导通关截止,这样的就叫做开关管。

网友:
  q  我一开始的时侯也是搞不明白这个是什么

网友:
像水龙头一样,呵呵

网友:
耐压值高点的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