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是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1-01-21):
如遇一台笔记本电脑,故障是用适配器可以开机,用电池开不了机,进入系统后显示正在充电,但充不起电,一拔电源就断电。像这样的情况如何判断是电池问题还是主板问题呢?

网友:
系统后显示正在充电,
说明充电和检测电路时好的
故障在电池接口 或电池本身

网友:
测试充电式 电池接口是否有电压
有则电池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