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L15E液晶显示器通电,黑屏

楼主(2011-01-21):
联想LXB-L15E液晶显示器通电,黑屏,故障不明显,请指教!
液晶显示器

网友:
llfybb
的帖子
高压问题。先换电容。实在不行改高压条。

网友:
將相片中長大的電容更換新品 就可以修好

网友:
换电容,查保险.

网友:
都看到有电容鼓起来咯。先换咯再说。另外要看它是那里产地,像在东莞做滴,差不多算是通病吧,电容就容易鼓起来,换咯就好咯。

网友:
从你飘忽的图片中看--好似有电容鼓包了
学习学习再学习
呵呵,我也求解。怎么看得?

网友:
量电压,换鼓包电容,不行再下一步

网友:
高压条应该修得好的

网友:
黑屏有没有背光啊?灯管亮了吗?
有黑屏是没有背光,有的是液晶通电了但是信号错误现实黑色。
毛病写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电容都鼓了,换以后再查一下高压部分。

网友:
先量下有没有电压输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