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2寸驱动板坏,换通用板后按键怎么改?

楼主(2011-01-21):
三星22寸驱动板坏,换通用板后按键怎么改?谢了!

网友:
按键的定议的你知道不。不知道的话。你可以比着改。

网友:
先用一條線一接第  另一頭去試就可以了

网友:
首先找出对应的线,然后接到驱动板上就OK了

网友:
你的通用版是什么型号?常见的通用版按键改法,第一根线k0开关,第二第三根线是按键,第四是地,k1,k2是加减,k3是自动调整,k4是菜单键,剩下的不用

网友:
说错了,第二和第三根
是指示灯

网友:
  一开关。二三灯。四接地。五六左右。七自动。八菜单。九退出

网友:
改通用板子需要改八根连线,换个TAOBAO上的支持三星按键的板子才30元,少改好多根线。
我用过很好用的,940 943 2243 连触摸按键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