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22液晶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1-01-21):
今天接到一客户方正22液晶显示器,显示器花屏,中间有两道分线,是不是屏有问题,如果检查下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问题,没法修。。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这是亮线,不是花屏吧,是屏问题居多。

网友:
屏上的软线坏了,  买个软线加焊的东西加焊一下吧,

网友:
屏的问题,显而易见

网友:
先清一清頻線(或許可以改善情形)
此為T-COM故障

网友:
没得修了,是屏上行列IC的问题
除非找赚修液晶的人给你换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有点难修

网友:
屏问题,没办法了.

网友:
软屏线的问题,虚焊或是断线。

网友:
这是屏坏了,,,,

网友:
一般这种故障是如何引起的

网友:
亮线  屏坏了

网友:
这故障一般多为COF排线问题。

网友:
显然是屏的问题,这个修很难,一般代价也很高,还不如买新的发算

网友:
用液晶烙铁压焊屏线,或者用大功率烙铁通过防烫胶带加热尝试一下

网友:
我觉的这种问题不但是屏线的问题,屏线上的IC问题也有。我有一台机子,开机十几分钟才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还是 换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