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黑屏故障求解

楼主(2011-01-21):
前段时间开显示器玩的时候显示屏吱吱的响,画面好像电磁波干扰一样抖动。我想可能是线路老化影响的吧(那两天正下雨)。这两天显示器开机后能看到画面,可马上就黑屏了。关显示器再开又可以看到,可马上又黑屏了。再关显示器开马上切换到网页显示模式就好 了。可关机再开还是原来的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谢谢了

网友:
联想的显示器

网友:
可不可以照張相上傳 很有可能是(爆電容)更新就好了

网友:
爆电容的可能性大换下就好

网友:
300v电容吗?没有爆,不过开机后听好像听到电容里面有电流声

网友:
换电容了还不行,我把450v100微法的电容换了,还是那样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

网友:
我怎么发不上图呢?图片已经在相册中了,怎么粘贴不上来呢?版主怎么回事啊

网友:
版主帮我把没用的回复删一下,谢谢

网友:
大家看1图,中间有烤焦的痕迹,反过来背面是这个东西2图,好像是它的温度引起的。而3图接屏线的接口也有烧焦的痕迹,接好线也还是这问题

网友:
3055发热量确实很大,可以量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一般用几年驱动管所在板的地方都会发黄

网友:
有高手帮我诊断一下吗?

网友:
换一下3055,把不良电容换掉。

网友:
我实际测的电压时31.2V和10.1V交流电。可按右边表格所标是14V和6V。我想前面图中板子有考黄的痕迹是不是电压过高的原因?黑屏时显示器自动保护的功能呢?请高手指教一下接下来要查哪部分电路呢?

网友:
灯管老化.开机时用电压表分别测灯管四条小引线端.那条线电压比其它的低.电压低的这条灯管就老化了.换条灯管就OK.也可以便用应急.方法解除保护.

网友:
虎哥怎么解除保护呢?

网友:
亮一下就灭,有波纹,是打火造成的吧~应该是灯管接头绝缘的问题

网友:
300V,12V,5V,3.3V 滤波电容检查一下,另外可能是灯管插座接触不良引起。

网友:
300V,12V,5V,3.3V 濾波電容檢查一下,另外可能是燈管插座接觸不良引起。

网友:
肯定是高压和灯管有问题

网友:
我们也碰到这种问题,换了块好了

网友:
换了块电源板好了

网友:
你万用是不是电池不够了

网友:
学习中路过看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chinafix.com.cn/thread-352811-1-1.htmlw

网友:
量一量高壓線圈 看阻抗是否過高=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是换电板我还用这么费劲贴图上来交流啊

网友:
燈管老化.開機時用電壓表分別測燈管四條小引線端.那條線電壓比其它的低.電壓低的這條燈管就老化了.換條燈管就OK.也可以便用應急.方法解除保護

网友:
电容,高压板 都没有问题,那就换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