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me主版 CPU供电范围短路`这是啥问题

楼主(2011-01-21):
(无正文)

网友:
插电源的12V端口跟地线全部相通````

网友:
12伏短路了,你用卡表量一下管子,看哪个短路,

网友:
一般是上管短路了或者电源IC坏了

网友:
查一下有没有上管短路的。

网友:
上下管全部短路```

网友:
上管短路或是贴片电容短路

网友:
管子击穿了。一个一个测。

网友:
今天我就修了快宏基945主板 开机掉电 把小四口12V拔了就能开机了 后来测量上管其中一个对地短路 把哪个上管拆下来 插上小四口就能开起来了 后随便拆了个上管换上就能用了 。如果测量上管没有了对地短路的话 就查电源IC要是有主和从的 就先拆从电源管理芯片 换上试下不行再换主的 个人建议

网友:
把G极的小电阻去掉,再去在线测哪个管击穿了,哪个穿就换哪个,不用全部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