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67不断重启

楼主(2011-01-21):
能正常开机,进bios也重启,而其重启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硅脂加了,风扇换了,内存也换了。电容五鼓包。漏液等现象。io我都换了,求思路?

网友(点评):
你把你换的电容再量量 不行就再更换新的

网友(点评):
楼上的 人家说 无鼓包漏液现象 不是鼓了5个 呵呵 不放CPU 看看还重启不

网友:
看看复位电路,没问题就干桥了

网友:
先换个CPU供电主IC,如果不行就直接加焊北桥。

网友:
查一下专用芯片。

网友:
呵呵,疑难杂症呀。。。。前几天修过两块一样的板子。。一片是内存槽上的系统管理总线偏低,后来把时钟拆下又装回去居然ok了。。。用了一天第二天一来就不跑吗了。。。擦,怎么修都没修好。。。第二块usb用不了和第一块的bios给调换了一下ok了。。V星的板子不怎么好修。。。

网友:
MS-专用芯片。不行就得怀疑桥是不是有虚汗了。

网友:
查一下内存供电吧

网友:
虚焊还有可能

网友:
换一下MS-5看看

网友:
在不行就加焊一下CPU供电心片

网友:
我才学的只是学习,LZ好了讲一下。

网友:
我早几天遇到过,华硕P4P800-X的主板,不定时重起,最后换电源解决.